FPC打孔和钻孔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要分两个工序来完成?

楼主(2022-09-21):
FPC打孔和钻孔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要分两个工序来完成?

网友:
打孔是打模具、电测、丝印等套PIN用的定位孔,孔径一般2.0或3.2mm。

网友:
打孔要预先在菲林上做好靶,然后在板上蚀刻出图形,打孔机通过光学自动认靶对位,由于靶与线路图形在同一张菲林,可以消除菲林对位时孔与图形的误差,也可以减少软板涨缩导致印刷、冲形、电测等偏位现象,这就是打孔与钻孔的本质差别。

网友:
钻孔是钻PTH孔,孔径从0.1--6.5mm不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