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升压芯片,3.3V升压18.6V,输出电流是40MA,输入输出电容如何选择?

楼主(2022-09-21):
DC-DC升压芯片,3.3V升压18.6V,输出电流是40MA,输入输出电容如何选择?

网友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电源IC。

网友:
电容是决定纹波的,如果是同步,电容可以用比较小。

网友:
考虑以下几点:
1、电容耐压问题,输入3.3V,通过换算得到输入电流,如果电流较大推荐选择电解电容做滤波。输出端18V,小电流输出,重点关注耐压是否满足条件,MLCC类电容可以选,耐压考虑50V一档,容值的话,10uf或者4.7uF都可以。
2、封装和价格的问题。通过第一步评估得到的耐压和电容类型,合理选择价位合适的封装规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