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m350导入板子的Gerber文件后,有很多图层,怎么将板子正反两面对应的各个图层分层...

楼主(2022-09-21):
cam350导入板子的Gerber文件后,有很多图层,怎么将板子正反两面对应的各个图层分层开来?

网友:
Gerber文件分为好多种,通常每个层对应的文件名来识别不同的层。

网友:
应是一个文件一个图层,如果是所有文件放在一个层,则是导出文件时出错,应重新转文件。

网友:
这个无非就是先确定线路的正反,这个你确定下来之后就根据线路来确定就可以了啊,正字就是正面,镜像字就是反面,阻焊层瞄下线路,对应上就OK了。

网友:
该文件应为一个图层,图层上的所有文件,错误的出口文件应该重新发送的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