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磁通电流探头的原理和特性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9-21):
零磁通交直流电流探头,采用霍尔效应传感器技术来测量交流和直流信号。其最大可测2000A的DC、±2000A的AC、DC+AC峰值。标配的适配器为15V/2A,输入电压为100~240VAC,可兼容不同国家地区的市电,那么零磁通电流探头的原理和特性是什么?下面西安普科电子科技小编带大家看看:
零磁通交直流电流探头使用过程中功耗比较大,如果出现过温情况,电源指示灯会闪烁,此时请立即停止测量,断开信号源,待探头降温后,再进行测试。
外配标准BNC输入,其具有一键归零、正常/故障提示。亦可使用BNC-to-banana转接器连接数字电表使用。
特性:
AC/DC电流探头
DC:2000A
AC:4000Ap-p
带宽:DC-100KHz(PT-712)/200KHz(PT-722)
自动归零,误差≤0.1mV
采用零磁通技术,具备低零漂、低温漂和低非线性误差;同时具备低插入阻抗、涡流效应和负载效应。
最小电流:0.1A DC
最大耐压:600VAC
固定衰减比:1000:1
导体位置误差:0.5%
额定供电电压:15V
零磁通彻底解决了大电流下铁心磁通饱和带来的非线性误差;同时也解决了直流下磁芯被磁化存在剩磁引起的直流失调。零磁通电流探头/闭环式电流探头,真真切切地改善了传统开环式电流探头的测量精度问题。

网友:
零磁通交直流电流探头使用过程中功耗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