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快捷键异常

楼主(2022-09-21):
    各位老大,有没遇到这种问题?
在env文件中定义alias F2 shape add,然后软件中按F2快捷键,提示错误:E- Shape command requires an argument
    但直接在软件中输入命令shape add,则没有错误

网友(点评):
看一下alias 和 funckey的功能差別.

网友(点评):
依你設定是打字F2再按回車嗎??這樣夠直白嗎??

网友:
    是不是没有设置成功

网友:
    可能是两个单键f键+2键,与键盘最上一排按键里的F2发生了冲突。

网友:
    试试 alias F2 "shape add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