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 窗口问题,江湖救急

楼主(2022-09-21):
设置仿真参数的时候,窗口过长,仿真按钮按不了,这么办?笔记本任务栏移到右边都没用

网友A:
    用 tab 按钮,选到你要的确认或运行按钮,回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解析度拉到至少1920x1080, 文字100%.(筆電會放大至125~150%).

不知道什么时候默认的125%,改到100%就好了。多谢

网友(点评):
筆電都是預設這樣. 因為那程序視窗無法縮小, 所以只能外接螢幕或調回正常值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 tab 按钮,选到你要的确认或运行按钮,回车

这个方法还是不行,按照另一位的建议把(笔记本)字体改到100% 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