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减少手工焊接产生的锡珠、锡渣?

楼主(2022-09-22):
想请教下,有没有合适的制程工艺或者辅助工装去降低减少焊接(手工、恒温焊台)过程中产生的锡珠、锡渣?0 t1 s8 S0 h! i% \

网友:
    破锡机了解一下

网友:
    用电烙铁焊接完成后,安排作业人员在焊接区域周边自检一下,或者是每次焊接完成后用静电刷清洁一下被焊接的位置,再者是用活性信好的一点的锡丝(就是多助焊剂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