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ARM和DS18B20的温度监测系统

楼主(2022-09-22):
基于ARM和DS18B20的温度监测系统使用SAMSUNG公司的32位ARM微控制器S3C2440作为数据采集单元, 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作为温度检测元件。给出了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、硬件设计及软件框图。对测得的数据采用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进行数字滤波。同时,通过串行总线完成了采集系统与上位计算机的连接,实现了采集系统的网络化监测功能。

网友:
总体设计方案、硬件设计及软件框图都有了,那就很方便快捷了。

网友:
传统的测温器件热敏电阻测出的一般是电压, 需要再转化为相应的温度, 这就要有其它外部硬件的支持。因此硬件电路比较复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