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T的基本原理及方法

楼主(2022-09-22):
CT的基本原理及方法
人体内不同组织对射线的吸收率是不同的,这也是 CT 技术的基本原理。如下图所示:图(1)左侧代表一未知灰度的区域,每小块灰度值相同,分别以μ 标记,如图所示做两次投
影(同一直线上的两个值相加,很明显,这种投影是完全具有线性可加性的),得到四个方
程,便可以求解μ 值。实际中,投影值(上述方程右侧的值)是可实际测量的,所以,如
果把μ 值看作是人体内相应组织对X线的吸收系数,那么不同组织结构形状就可以求解出来。以上仅是一个示意图,实际的被成像组织要复杂得多,所以要尽量细分块,这样,仅在
纵横两个方向的投影是不够的,需要选择多个角度。斜穿过的小格可以按其穿过的长短进行
适当的加权再求和,参考[3]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。分快足够小时,可以近似看成积分,如
图(2)所示。N0 表示入射射线能量,Ni表示经过组织吸收后的出射射线能量,物理学表明,
射线衰减与吸收成负指数关系。N0及Ni都是前后可以测出的物理量,因此问题就是要求解图
(2)中的积分式中的μ (x),这也就是所谓的投影变换(与数学上讲的Radon Transform仅在形
式上稍有不同)。其一般形式表达如下:
R 表示投影运算, 称为投影算子,每一个θ 表示一个角度的投影,然后旋转θ 重复投影方式
即可,当然投影越多(包括投影角度(View Angle)和每个角度所取投影个数(Bin)),重
建的精度也就越高(这一点,以后将会有实例说明)。
通常的重建算法可以粗糙的分为解析的方式(上述即为这种方法的基础)和代数重建算
法。后一种常用在SPECT(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)影像中,这种方
式可以简单说明如下。

CT的基本原理及方法 .pdf

网友:
人体内不同组织对射线的吸收率是不同的,要用到液氦,机器必不可少的物质,这东西产量很低。

网友:
    单层螺旋CT(有器官运动,解决方法:快门时间缩短)----多层螺旋CT
多层的应用:冠状动脉成像,血管成像,胃肠道虚拟内镜检查
    多层的好处:更好的空间分辨率,更短的扫描时间

网友(2023-01-29):
    CT的基本原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