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5000 设定Pair 干货分享

楼主(2022-09-22):
    话不多说,上干货。便于大家阅读 ,不用附件了。
1.为pair 信号设置专属的线幅,在Board Design Rule Editor里选Register Wiring Width Stack,如下图为pair线设置专用的每层线幅。

2.设置一个默认的pair对内部的间隔,在Board Design Rule Editor里选set--Differential pair space stack

然后新建一个pair内的间隔规则,不同层可以设定不同的间隔值

楼主:
    3.设定一个pair对其他线的间隔规则(如果一对pair线与另一对pair线的间隔和对其他杂线的间隔不同的话,那就要设置多组不同间隔)点击如下红圈按钮

在弹出的窗口里,如果没有设置过子规则(规则单元),需要先点击Design Rule Unit键

在如下窗口新建规则单元,此处规则可以通过原有规则进行复制,然后修改数值来创建新的规则单元

然后对新建的pair对pair的间隔规则进行修改,如下表,把pair 和pair的所有间隔设置为0.4mm以上。如果不同层的间隔要求不同,需要设置多个不同规则,设置完后保存退回上一层

在上一层,同样新建一个pair-pair的规则组,然后把前面设置的规则单元加到相应的每一层,下例为所有层都用一个规则(pair对pair0.4mm),注意设置完后保存

好了后退回上一层,在下图红圈处设置间隔规则,可按需求选择不同的规则。

4.进行pair线的定义,首先需要打开E-net,点击如下图(如果已打开,

可跳过这步)

打开Net Objects窗口,如下图,先在左边窗口选取Net分类,然后在右窗口找到需要定义pair的信号,使用CTRL+鼠标点选两个NET,注意要点选粗体字的NET,然后右键选择Create Differential Pair

    接着左边窗口在Differentiar Pair组里就会生成一对pair组,选择这个pair组,然后在右边窗口按下图添加各种规则 2为pair对线内部的间隔,3为pair对与其他信号的间隔,4为pair线的线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