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11参数和谐振频率还有Q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?

楼主(2022-09-22):
我们用VNA测量得到的S11参数的最小值点代表了和50欧月匹配,但这和谐振频率还有Q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?

网友:
记得有一个公式逻辑

网友:
假定用VNA测量得到的S11参数的最小值为定值,这时候对应的谐振频率还有Q值之间的关系已经确定了,如果需要提高Q值,可以改变电感Q值大小,欲改变电感Q值的话,可以采用多股线进行制作,也需要有试验得到具体数值大小,多少会改变原来的谐振频率值,可以调整具体数值达到要求值。

网友:
物理与无线的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