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关于matlab的应用

楼主(2022-09-22):
问题大概是机器正常工作时不同部件有几组特征值,如转速等等.

当机器有故障时,特征值将改变,如何应用 matlab的某些功能来判断是哪种

网友:
了解了 MATLAB 的矩阵和向量概念与输入方法之后,MATLAB 的二维绘图再简单也不过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你问的是一个算法的问题,只是matlab适合编写实验性研究型的程序比较方便

网友:
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模式识别的应用问题,特征值组成的向量(特征向量)可看成空间中的一点,如果特征值的个数n大于3,则是一个n维空间。利用已知的特征值和故障的对应关系可将这个n维空间划分为几个区域,分别是无故障区域和各种故障的区域。问题就转变成了求各分界面的问题,有了分界面就能对故障情况未知的特征值进行判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