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K调试工具META的使用

楼主(2022-09-22):
MTK调试工具META的使用
META软件的设置
双击桌面图标 ,打开META调试软件。打开软件后,先对软件做相应的配置,包括基带芯片型号、串口、波特率和基准时钟频率等关键参数。选择Options-Connect Smart phone into META mode,然后选择右上角的reconnect,然后给主板上电,插上USB线,软件会自动连接手机并进入META调试模式。在左上方第一个复选框内选择RF tool工具,然后在弹出的窗口选择TX leve and Profile,即可进行GMSK和GMSK的调试工作。
打开数据库文件,用于调出手机的参数。注意数据库文件必须跟手机的软件版本对应。该文件由系统软件生成,定义了射频相关的一些参数,如射频校准文件的存放位置等等。在NVRAM DB复选框内选择对应的databasic文件打开。打开这个文件后可以读取手机原来的射频参数,修改之后可以保存到手机上。
PCLDAC:射频功放的电压,用数值表示,有效值为0~1023 。各个功率等级下数值不同,数值越大,表示PA的工作电压越大,输出功率越大。调这些数值使手机在各个功率等级下的发射功率和标准值一致。
以下是一些术语解释:
Sub-band weighting:子带加权,用于进行功放非线性放大倍数的补偿。对于某些PA在某些频段放大倍数不足或过高的现象,可以通过加权来调整最终输出功率。
Mid PCL:中功率等级,用于划分高功率等级和低功率等级,方便对高功率等级和低功率等级分别加权。
校准主板的时候,第一步应先校准PA输出功率,包括开关频谱,输出频谱,和功率。各个功率等级都要校准到标准参考值。
手机功率校准
测量手机的发射功率及时间:
步骤1:用射频线把手机跟8960连接,设置8960的操作模式GSM BCH+TCH,频段设为GSM,信道设为62。Traffic Band设为GSM,Traffic Channel设为62。MS TX Level设为5
步骤2:设置META的发射模式:
Band设为GSM900
ARFCN设为62,可根据需要设置手机的接收信道
TSC设为4,发射信号的时隙,该值要与8960设置相同。
PCL设置为5,功率控制等级,该值呀与8960设置相同。
AFC设置为4100,自动频率控制补偿值,保持默认值4100
Burst Type设置成NB,手机的发射脉冲方式,保持默认值。
设置完成后,按下Start按钮就可以测量到手机发射的burst。
步骤3:当控制手机处于发射状态后,则可以通过8960来观察发射信号的各项指标性能,包括功率大小、功率时间模板、调制谱和开关谱等。
步骤4 :通过META工具对发射功率进行调整,直到输出功率大小合适。
步骤5:改变频段和发射功率等级,重复步骤3,使每个功率等级下PA输出功率达标。
首先进入GMSK Level and Ramp setting…
按下Upload from flash,功率校准的数值会显示在窗口上。
选择频段为GSM900,设置ARFCN信道为62。选中PCL=5。会有一个对应的PCL DAC数值,按下Start发射,观察8960发射功率,如果功率不合适,改变这个PCL DAC的值进行功率微调,直到合适为止。
选中某一功率等级时,PVT功率时间模板的数值会自动变化为当前功率等级下的PVT值,通过改变当前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数值,可以改变上升沿和下降沿图形的形状;该功能还可以对由于PVT设置不当引起的开关频谱问题进行调整。
除了调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数值可以改变PVT形状外,还可以调整Hight APC DC Offset的数值来解决由于该值过大引起的PVT曲线抬高出框的现象。
对于在同一功率等级不同信道下功率差异问题,可以调整Hight Weight的数值来改变高功率等级的差异,可通过调整Low Weight的数值来调整低功率等级的差异。
以上所有调整完毕后,按下Download to flash,将更新后的数值写入到手机flash保存。

网友:
芯片型号、串口、波特率和基准时钟频率,这些都是基础的,很关键的参数。不要搞错了!

网友:
调试过程
BPC   坏点补偿 (基本先不用调整)
DM 处理(RAW域 ->  RGB 域) 提升清晰度,相应噪点也会增多  HF STR (提清晰度,响应会使噪点增多)
YNR   处理亮噪
EE 处理边缘的细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