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的二极管为什么并一个电阻?

楼主(2022-09-22):
为什么在光耦的前面并一个10K的电阻,有什么作用吗?个人感觉没必要。SW直接连接单片机的PC7引脚。

网友:
    保护,光耦,二极管的

网友:
    这个就是STM32单片机接口,直接用单片机为光耦供电

网友A:
    一般不会使用单片机IO驱动负载,会使用IO拉低来驱动光耦

网友:
    一般不会像电路图这样接,大部分是电源+5v--限流电阻--光耦二极管--单片机IO口,这种接法貌似是STC单片机为了消除上电瞬间IO口输出高电平接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不会使用单片机IO驱动负载,会使用IO拉低来驱动光耦

    这主要考虑驱动能力吧?

网友:
    保护,增加光耦内部二极管导通的条件,防止误导通

网友:
    无所谓的~~就是想放

网友:
    这个可以参考三极管的基极下拉电阻,

网友:
    这是为了防止电路误动作,用于PC7引脚在无输出时,保持稳定的低电平用的

网友:
    看到这个10K,我就觉得是下拉电阻 ,和光耦电路没关系。

网友:
这里没什么用,SW要驱动光耦,接IO口需要推挽输出,不是高阻态不需要下拉电阻稳定电平。与二极管并联也不会保护二极管 分压,也做不了缓启动

网友:
    做一个下拉的作用,以防I/O口是高阻态是,光耦出现吴动作

网友(2022-11-07)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主要考虑驱动能力吧?

    IO口的驱动能力在20-25ma左右,光耦一般用来信号隔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