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Matlab与FPGA的双边滤波算法实现

楼主(2022-09-22):
1.双边波算法的实现
滤波算法的基本思路,就是采用周边像素,加权平均计算一个新的像素,来缓减噪声对当前像素的影响。我们已经介绍了均值滤波,中值滤波,高斯滤波算法。但这几种算法都不够完美,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:
1)均值滤波:简单粗暴的将窗口内的像素累加后求均值,将噪声平均化,同时边缘纹理也被抹平了,有模糊的作用,作为入门学习用。
2)中值滤波:采用窗口内中值的方法,有效剔除了异常高亮或过暗的噪声,对椒盐噪声的去除效果比较好,但实际的图像会伴随着边缘纹理,由于只考虑中值,也会将图像细节去除,只是比均值滤波稍微好一点而已。
3)高斯滤波:采用欧氏距离,权重呈正态分布,相比均值/中值更优,因为均值/中值权重未考虑距离因素,而高斯噪声则考虑了噪声相对当前像素,呈高斯分布的特性,效果更佳。但高斯滤波也只是考虑了距离,未考虑边缘纹理,对细节的保护仍然不佳。
那么,既考虑噪声高斯分布特性,由将图像边缘纹理考虑进去的滤波算法应运而生。这里我们提出更进一步的滤波—双边滤波。
我们这里在前面高斯滤波的基础上,追加实现双边滤波,计划采用3*3的窗口,高斯滤波权重直接采用上一节的代码生成,重点讲解如何进行权重的计算,及Matlab&FPGA的实现。

1.1.高斯滤波算法理论
双边滤波是一种非线性滤波器,它可以达到降噪平滑,同时又保持边缘的效果。和其他滤波原理一样,双边滤波也是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,用周边像素亮度值的加权平均,来代表某个像素的强度,所用的加权平均也是基于高斯分布。
这里双边滤波的权重,不仅考虑了像素的欧式距离(如高斯滤波),还考虑了像素范围的辐射差异(比如像素与中心像素之间相似程度,也是高斯分布的),结合距离与相似度,最终计算得到最终的权重(距离与相似度的高斯分布)。

引用双边滤波算法相关图解,如下所示,其中Gss为只考虑与当前像素空间距离的权重(space weight),而Gsr则为只考虑和当前像素相似度的权重(range weight),最后相乘,得到Gss*Gsr则为同时考虑了距离与相似度的权重,公式累加后最后归一化,得到最终的权重(space & rang)。
由于双边滤波同时考虑了空间距离和像素相似度的影响,因此尤其在具有边缘梯度的图像中,能够有不错的效果。即在平坦区域,空间距离占优势,在边缘区域,像素间相似度占优势,可以直观的用下面这个图来表示(注明出处):

......
最后我们封装function便于调用,再给出完整的代码。如下所示:
% 灰度图像双边滤波算法实现
为输入的灰度图像
% n为滤波的窗口大小,为奇数
function B=bilateral_filter_gray(I,n,sigma_d, sigma_r)
%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% 仅供function自测使用
% clear all;   close all;  clc;
 = rgb2gray(imread('../../images/Scart.jpg'));    % 读取jpg图像
% n = 3; sigma_d = 3; sigma_r = 0.1;
dim = size(I);   %读取图像高度、宽度
w=floor(n/2);   %窗口 [-w, w]

%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% 计算n*n高斯模板
G1=zeros(n,n);   %n*n高斯模板
for i=-w : w
    for j=-w : w
        G1(i+w+1, j+w+1) = exp(-(i^2 + j^2)/(2*sigma_d^2)) ;
    end
end

% 归一化n*n高斯滤波模板
temp = sum(G1();
G2 = G1/temp;

% n*n高斯模板 *1024定点化
G3 = floor(G2*1024);

I = double(I);
%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% 计算n*n双边滤波模板+ 滤波结果
h = waitbar(0,'Speed of bilateral filter process...');  %创建进度条
B = zeros(dim);
for i=1 : dim(1)
    for j=1 : dim(2)
         if(i<w+1 </w+1|| i>dim(1)-w || jdim(2)-w)
            B(i,j) = I(i,j);    %边缘像素取原值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A = I(i-w:i+w, j-w:j+w);
%              H =  exp( -(I(i,j)-A).^2/(2*sigma_r^2)  ) ;
             H = exp( -((A-I(i,j))/255).^2/(2*sigma_r^2))  ;
             F = G3.*H;
             F2=F/sum(F();
             B(i,j) = sum(F2( .*A(:));
......

网友:
数学建模,Matlab很强大的,数学类科技应用软件中在数值计算方面首屈一指,很多学校都被外国限制使用了。

网友:
高斯滤波就是对整幅图像进行加权平均的过程,每一个像素点的值,都由其本身和邻域内的其他像素值经过加权平均后得到。就这样,简单的理解一下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