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弄才能使用env来配置工程进而达到利用env配置扩展的目的呢

楼主(2022-09-22):
使用stm32cudemx生成的rt-thread nano工程,两个问题:

1,怎样弄才能使用env来配置工程进而达到利用env配置扩展的目的
2,如果不用env,那么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安装扩展,直接配置rtconfig.h文件?例如是添加AT组件.

网友:
NANO这些组件,只能自己手动去加

网友:
需要手动添加的

网友:
常用env指令

    menuconfig:打开菜单配置界面
    menuconfig -s :设置菜单配置选项
    scons -c:清除工程中间文件
    scons --target=mdk4/mdk5/iar:编译生成对于的IDE工程
    pkgs --upgrade:更新本地软件包
    pkgs --update:执行更新软件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