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可以做秒以上级的延时吗?如果可以的话,具体怎么实施 !

楼主(2022-09-22):
cpld可以做秒以上级的延时吗?如果可以的话,具体怎么实施 !

网友:
要看你输入时钟频率,如果输入是100M的话,时钟周期为10ns,就需要计数100000000就能达到1s,也就是需要27位宽度的计数器,或者拆开成几个计数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:
可以看看一楼所说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