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芯片的基准电压和采样范围关系有过关系吗?有的话,是怎么影响的呢?

楼主(2022-09-22):
ad芯片的基准电压和采样范围关系有过关系吗?有的话,是怎么影响的呢?

网友:
是有关系的啊,AD基准电压就觉得你的采样精度和范围,假设是个10位的AD芯片,则最小分辨精度就是Vref/1024,采样电压范围就是0-vref之间。

网友:
一般来说,Vin<=Vref<=VDD。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