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?

楼主(2022-09-22):
如何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?

网友:
在运行完Route>Testprep>Auto…之后,highlight所有net,然后关掉所在层面,只开Manufacturing>PROBE_BOTTOM,之后以框选方式dehilight所有net,再打开需要之层面,剩下的highlight net即为未加测点之net.

网友:
    在运行完Route>Testprep>Auto…之后,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hl_npt即可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. 前提是…pcbenv下面有hl_npt.il skill file.

网友:
    测试点均匀分布于整个 PBA 板上。

    器件的引出管脚,测试焊盘,连接器的引出脚及过孔均可作为测试点, 但是过孔是最不良的测试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