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有没有在同一板子上设置多种安全间距的做法?

楼主(2022-09-22):
pads有没有在同一板子上设置多种安全间距的做法?

网友:
可以单独对某一个网络设条件规则

网友:
当然有,还可以针对每个网络设定安全间距。点击“设置”选“设计规则”,功能都在里面。

网友:
选择你要的管脚——右键菜单——点选“选择管脚对”——再次点鼠标右键——点“显示规则”,在规则里设置选择部分的安全间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