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行再流焊工艺时,元件排列方向应注意哪几点?

楼主(2022-09-22):
进行再流焊工艺时,元件排列方向应注意哪几点?

网友:
注意温度,最重要注重流焊的时间和焊锡的好坏。

网友:
板面元件分布应尽可能均匀。

网友:
元器件应尽可能同一方向排列,以便减少焊接不良的现象。

网友:
元器件间的最小间距应大于0.5mm,避免温度补偿不够。

网友:
贵重元件不要放在PCB边缘、角落或靠近插件、贴装孔、槽、拼板切割、豁口等高应力集中区,减少开裂或裂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