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低电平触发电路的正确性

楼主(2022-09-22):
很简单的功能,用一个单片机外控一大堆led,这个led是比较大的led所以电流也比较大在10ma-25ma,所以直接用单片机去推或拉就会超出单片机允许的整体最大电流(STC15),于是想用三极管扩流,看到有人说因为51单片机上电引脚是默认高电平,所以需要一个低电平有效的电路,自己画了一个,做了一个差不多的仿真吧,不知道这个电路可用否?

网友:
为啥不用PNP管呢

网友:
LED直接跟三极管串联就行了,现在的接法无论LED亮不亮,R2都在持续耗电,这是家里有矿么
用PNP的数字三极管,顺便把R4和R1也省掉

网友:
以前的51单片机是准双向口,端口有一个上拉电阻,上电时端口默认输入,呈现为高电平。
现在的单片机都是可配置端口:高阻输入,推挽输出。端口直接驱动三极管,三极管直接驱动LE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