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蓝牙耳机的问题

楼主(2022-09-22):
我的蓝牙耳机充电的USB接口坏了,所以我就把USB接口拆了,然后直接在电池电线的两端接出了两根线来充电用,我用4.2伏直流电充电可以用,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5V充电啊?

网友:
你想一下:USB输入不就是+5V电压吗?

网友:
这个接到充电端口处分清正负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