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自动布线的时候软件总是死在哪儿?

楼主(2022-09-22):
AD10自动布线的时候软件总是死在哪儿?

网友:
你要选中的才可以布置不然会卡着的。

网友:
shift +c试试,取消选择。

网友:
这个的话是电脑内存的问题,可以的话用AD的时候最好不要再开其他占用内存的软件。

网友:
自动布线是不好的,该要想、耐心点,手动呗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,好像是因为keepout层没有画板子大小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