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C柔性线路板好坏如何区分?

楼主(2022-09-22):
FPC柔性线路板好坏如何区分?

网友:
线路板对标准电路板的厚度是不同的大小,可以根据产品的厚度及规格测试。

网友:
外部电路板都有油墨覆盖,线路板能起到绝缘的作用,如果板的颜色不亮,少点墨,保温板本身是不好的。

网友:
线路板由于零件较多,如果焊接不好,零件易脱落的线路板,严重影响电路板的焊接质量,外观好,仔细辨认,界面强一点常重要的。

网友:
PC表面有无变形、是否耐高温、是否符合电气连接要求、表面力度如何等等都是需要测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