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,选什么型号继电器?

楼主(2022-09-22):
平时采用触点式的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,最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,频频出现电机某个方向不转的问题?通过搜索资料,猜想可能是继电器在工作时产生的电弧烧毁了触点,导致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建议采购适用于感性负载的继电器。

网友:
你可以试着加续流二极管或者RC吸收电路来进行抑制,具体的可以百度搜下,当然选用适配感性负载的继电器应该会更好些,可能其内部已经做了类似的处理。

网友:
注意启动电流的余量就行。

网友:
控制正反转为啥不用H桥驱动IC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