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芯片的晶振 电压一般是多少伏?

楼主(2022-09-22):
一块主板,通电后 它的南桥芯片旁边的晶振 工作电压范围一般是多少啊?是不是每块主板的南桥晶振工作电压都相同?!

网友:
晶振的工作电压因为板子的牌子不一样,以及所连接的元器件是否完全正常也变得也不一样,但是他的正常工作电压不是一个固定的值,只要在0.1到0.5基本都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我的主板是AM2,南桥芯片是SB700, 南桥晶振一脚电压是0.23另一脚是0.17应该是不正常的吧!

网友:
要看是什么芯片组的,各个芯片组电压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