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||Xpedition里面没有了Circuit Move & Copy,怎么整体移动和复制?

楼主(2022-09-22):
xpedition里面没有了Circuit Move & Copy,怎么整体移动和复制?

网友A:
select mode 选择模式和替代了Circuit Move & Copy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lect mode 选择模式和替代了Circuit Move & Copy

感谢感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lect mode 选择模式和替代了Circuit Move & Copy

请问还有线变shape的功能么?找不到对应图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