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导入大尺寸DXF方法

楼主(2022-09-22):
目前试了,用mm只能导入部分,用mil是可以完全导入的
需要mm完全导入。

请教大神,有没有办法的,附件是DXF的文件

急~~

楼主:
应该是导入的圆弧半径(20000mm以上)过大,软件不支持,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,坐等大佬~

楼主:
AD最大支持的界面尺寸是多大有知道的吗?圆弧的半径超出界面尺寸了

网友:
不错啊,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。但我一直都是用inch。名字尽量英文。这样就不会出错了。啊哈哈

网友:
    R脚大的问题,可以在CAD中将圆弧用直线拟合一下。然后再导入。

楼主:
    allegro里就能完全导入,这个AD有点弱了啊,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