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||Xpedition里面是否有线转shape的功能?

楼主(2022-09-22):
xpedition里面是否有线转shape的功能?

网友A:
能详细说一下嘛?我很感兴趣。这能干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详细说一下嘛?我很感兴趣。这能干什么呢?

之前7.9.5可以把导线转化为shape,可以用来画禁铺铜区,也可以挖空线下方的铜,隔层参考之类

网友B:
应该在route工具栏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在route工具栏中

犀利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