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设计电路时MOSFET管出现损坏,请问造成MOSFET管损坏有哪些原因?

楼主(2022-09-22):
在设计电路时MOSFET管出现损坏,请问造成MOSFET管损坏有哪些原因?

网友:
雪崩破坏

网友:
由超出安全区域引起发热而导致的。

网友:
由寄生振荡导致的破坏,此破坏方式在并联时尤其容易发生。

网友:
栅极电涌、静电破坏。

网友:
    :hug::hug::hug::hug:

网友:
    没描述具体情况,无法回答

网友:
    米勒平台震荡在闭环程序时震荡ms过长

网友:
    DS电流过大或耐压超了,还有可能是门极电阻过小

网友:
    VD超压、VGS超压、上电负载电容太大,耗散功率不过、弥勒平台导致开启过慢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