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铺铜后,显示一条条的怎么回事?放大后就消失了

楼主(2022-09-22):
pads 铺铜后,显示一条条的怎么回事?放大后就消失了

网友:
pads铺铜后,显示一条条的,这跟显示器有关,也因为PCB铺铜本是很多条线铺出来的,所以在一定的显示比例时会看到一条条的线。

网友:
应该没有多大影响吧。

网友:
这跟你的显示器有关。

网友:
    反正也不影响,管他呢。

网友:
    软件问题,不可解决
就像allegro放大缩小时,栅格的显示总有一个画面显示的特别难受。
    当然AD也有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