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用CAM350如何测试板子的线宽线距啊?

楼主(2022-09-22):
请问一下用CAM350如何测试板子的线宽线距啊?

网友:
在CAM350 9.5中按Q键就可以直接查看,你想知道的焊盘和线宽,Size显示出的就是这条线的线宽。

网友:
Analysis-DRC 勾上Track-Track 后面输入尺寸。运行,框住要检测的线路,OK

网友:
按Q再选中线条或者孔就可以看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