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17.2版本的板框和挖槽继续用outline可以吗?

楼主(2022-09-22):
我看软件推荐design outline 和 cutout。用outline挖槽后,3D视图看不到槽。用cutout挖槽后,cam350看不到。

网友:
    确定挖槽可以让结构搞

网友A:
    建议很多的话就让结构搞吧,allegro的挖空容易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建议很多的话就让结构搞吧,allegro的挖空容易出问题。

    您好,我的意思是,不做机械孔的封装了,直接用outline画一个孔的形状。这样板厂给做孔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的意思是,不做机械孔的封装了,直接用outline画一个孔的形状。这样板厂给做孔吗

机械孔可以这样的,然后板子上加一个外扩的route keepout把线和铜皮之类的避开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