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a线路板的故障现象及维修指南

楼主(2022-09-23):
一、了解需要维修pcba线路板功能:
在线路板维修最初的时候,我们需要了解一下pcba线路板使用在什么设备上以及故障现象等。
二、线路板维修外观检查:
对表面有污垢的pcba线路板进行清洁,仔细观察,线路板正反面有无熔蚀、断线、短路,器件有无炸裂等明显损坏现象。
三、pcba线路板维修分析:
分析故障可能出现的部位,制定维修方案。
四、线路板维修测量:
1. 测量线路板的电源正极和地之间的静电阻值,判断电源是否短路;
2.用万用表测量一些分立元件,如二极管、三极管等;
3. 用测试仪进行器件功能测试,逐个标注测试结果:好、坏、可疑;
4.用ASA方式进行对比测试,进一步判断好坏;如有可编程器件或程序存储器,将好板的内容读出并存储,与故障板上的进行比较(在维修记录单中记录数据文件名称);
5.给pcba线路板加电,测量电源电压是否稳定,并触摸器件有无过热;用示波器查看器件引脚的信号波形,如总线上的信号、CPU的时钟信号等;
6. 各种仪器交替测量,综合分析测试结果,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;
7. 将标记为“坏”和“可疑”的器件拆下来进行离线测试。
五、更换新器件:
将所有拆下的器件换成新器件,多层板上的器件焊下后要加装插座。
六、复查:
新器件安装完毕后,上机复测,全面检查。
七、试板:
如未恢复正常,了解故障现象是否与维修前相同,注意新出现的故障现象。同时,了解整体工作情况,外围接口的电气连接情况,以便返修。

网友:
    线路板维修先要看故障现象,然后制定合适的方案进行维修,最后维修成功要进行检测

网友:
    查看故障,排查原因,维修故障,检测

网友:
    不错不错,很是地道和专业深度,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