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MOSFET做功率因数校正的时候输出端的二极管损坏

楼主(2022-09-23):
最近用mosfet做PFC boost电路交流160V升到直流400v的时候,直流侧升到375v的时候电路输出二极管爆炸,直接炸成两半,后来测电路mosfet也坏了,一直弄不懂是什么原因,望各位大神指点。二极管用的型号是mur1560,开关频率50KHz。

网友:
不是过流,只能是过压了,有测过波形吗?

网友:
既然是二极管坏了,你应该测量的是二极管的波形,你去测量输出跟驱动有什么用呢?

网友:
如果你会使用示波器,你的问题自己就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看波形吧,带载炸的还是空载炸的。

网友:
    短路了,查起来很麻烦,需要去掉所有的电容,看看到底是那个芯片或者电容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