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元件库怎么导入导出?

楼主(2022-09-23):
pads元件库怎么导入导出?

网友:
PADS layout还是PADS Logic的元件库导入导出?

网友:
点击菜单File-->Library,弹出Library Manager对话框;
最上面的下拉菜单选择库;
右上方的manage Lib List 是管理库的,可以添加和删除库;
你可以导出decals或parts,lines,CAE,选中相应的图标,PCB封装就选择decals;
然后在中间的PCB decals列表里面选择你要导出的某个元件,点击右下角的Export,就导出元件库了,同样,点击Import就可以导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