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分享个自动检查走线跨平面的skill

楼主(2022-09-23):
求大神分享个自动检查走线跨平面的skill,感谢感谢!!!

网友:
    allegro中检查走线跨平面Skill源码共享
    load("etch_cross_plane.il")
    命令:ecp
    使用方法:首先在程序里面选择某一电器层,然后选择某一平面层,点击“Check”按钮就可以进行跨平面的检查,检查结果会高亮显示跨平面的走线
    程序中几乎每段都用了中文进行详细讲解,对不会Skill编程或初学Skill编程的相信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。望您早日成为Skill编程一员。通过程序的源码,您可以进行试改、修改,对成功的可以进行分享,本人绝对不说您抄袭思路。
    程序会涉及到的函数或命令大致有以下:
    axlFormCreate()
    axlFormColorize()
    axlUIWPrint()
    axlFormSetField()
    axlVisibleDesign()
    axlVisibleUpdate()
    axlDBGetLayerType()
    axlFormClose()
    axlGetParam()
    axlSetFindFilter()
    axlAddSelectAll()
    axlGetSelSet()
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axlHighlightObject()
    axlDehighlightObject()
    axlGeoPointInShape()
    deleteFile()
    defun()
    prog()
    case()
    foreach()
    when()
    strcat()
    cons()
    reverse()
    car()
    cadr()
    由于某些函数或命令在程序不能进行太多详细讲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