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你们是怎么找到protel软件或者altiun designer软件的?

楼主(2022-09-23):
请问你们是怎么找到protel软件或者altiun designer软件的?

网友:
想不花钱就网上下载破解版,想用正版就花钱买,大公司一般都用正版,因为会被查。

网友:
百度一下,有那个软件的,也可以去各种电子论坛下软件!

网友:
坛子里不就有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