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P 三位数码管 USB表头

楼主(2022-09-23):
如果你CPU速度可以。。那你可以试一下6P数码管,生产更简单快捷
说说资料

我测试到这个电路图是有问题的,然后自己画了一个

有些正确的资料。。那我们开始写驱动吧
void SMG1_Output_Duan(unsigned char lcd_data1)
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_data = lcd_data1;
        //SMG_ABCDEFG_ON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A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2_ON;SMG_6P_EN3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B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2_ON;SMG_6P_EN4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D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2_ON;SMG_6P_EN6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E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2_ON;SMG_6P_EN5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DP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2_ON;SMG_6P_EN1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C_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5_ON;SMG_6P_EN2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F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3_ON;SMG_6P_EN2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G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4_ON;SMG_6P_EN2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
}

void SMG2_Output_Duan(unsigned char lcd_data1)           //Êý¾ÝÊä³ö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_data = lcd_data1;
        //SMG_ABCDEFG_ON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A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5_ON;SMG_6P_EN4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B_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3_ON;SMG_6P_EN5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D_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3_ON;SMG_6P_EN4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E_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6_ON;SMG_6P_EN3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DP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3_ON;SMG_6P_EN1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C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4_ON;SMG_6P_EN5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F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4_ON;SMG_6P_EN3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G_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5_ON;SMG_6P_EN3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
void SMG3_Output_Duan(unsigned char lcd_data1)           //Êý¾ÝÊä³ö
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_data = lcd_data1;
        //SMG_ABCDEFG_ON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A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1_ON;SMG_6P_EN6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B_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3_ON;SMG_6P_EN6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D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6_ON;SMG_6P_EN4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E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4_ON;SMG_6P_EN6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//        if(lcd_data&SMA_DP_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3_ON;SMG_6P_EN1_OFF;
//

//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C_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5_ON;SMG_6P_EN6_OFF;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F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6_ON;SMG_6P_EN5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        if(lcd_data&SMA_G_)

                SMG_6P_EN1_ON;SMG_6P_EN5_OFF;
        }

        Delay_us(SMG_6P_Delay_Time);
        SMG_ABCDEFG_OFF;

简单的驱动程序,方便参考

产品图片   以上供参考学习

网友:
数码管已经很常见了,直接买一个,就可以了

网友:
自己搞一个,模仿一下。做一个简单的设计,每月能白嫖两个PCB小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