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层板设计中,射频信号走顶层和底层后,与信号均走顶层有什么差别?

楼主(2022-09-23):
四层板设计中,射频信号走顶层和底层后,与信号均走顶层有什么差别?信号一部分在顶层 一部分走底层会使哪些指标变差?

网友:
我记得射频信号好像是最好不要走底层或者中间层的

网友:
射频信号打孔了,会有寄生,并有损耗。另外你换层之后,势必就有其他线穿越了RF 线,这会造成电流回流不流畅

网友:
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