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怎样通过设计层级原理图输出网表

楼主(2022-09-23):
大神求指导啊,现在领导要求设计一个层级原理图,因为有4个相同模块,目前只设计一个原理图,把另外3个关联起来了(修改一个,其它三个相同的原理图一起改动),但是没有办法输出网表,一直在报错,没办法重新刷位号,因为4个模块要求位号啥的全都一致,怎么解决下呢,急急急!!!

网友A:
原理图分开肯定,不行,只能把他们放在一个图中。不然改一个,都得用全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层级原理图=多一張圖,把各個線路圖用方塊把線路連接起來.
    4个模块要求位号啥的全都一致=不可能. 零件編號 ...

意思是把各个相同的电路模块用顶层模块连接起来,那就实现了,修改其中任意一个电路模块然后其它相同的模块跟着一起变,然后再重新刷位号,这样才能输出网表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分开肯定,不行,只能把他们放在一个图中。不然改一个,都得用全身

没有分开,还是一个原理图中,只不过是四个相同的电路模块,,现在想修改其中任意一个,其它三个跟着一起变,然后输出网表,输出网表保证四个电路模块的位号可以自定义,例如是1001,2001,3001,4001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意思是把各个相同的电路模块用顶层模块连接起来,那就实现了,修改其中任意一个电路模块然后其它相同的模 ...

    那是否可以在导出网表前对位号进行自定义,例如是R1001,R2001,R3001,R4001

网友C:
    分别复制成独立的原理图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分别复制成独立的原理图呢?

    不行的,位号会变的,还有就是后期修改工作量会很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