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51单片机-KEIL中添加STC单片机型号

楼主(2022-09-23):
之前在keil uvision下使用STC89C52的单片机,都是用ATMEL公司的AT89C52替代的,前些天QQ好友:0℃的冰告诉了我这个方法,试了一下,真的不错,瞬间有种任督二脉打通的感觉!简单说下方法:
     第一步,要有STC的补丁包,我稍后上传到网盘里。

     解压后得到一个STC.cdb 文件。

    第二步,把这个STC.cdb 文件放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,我的电脑是WIN7的操作系统,KEIL版本为keil uvision4,软件装在了E盘,路径如下:E:\Keil\UV4。如果大家用的是keil uvision2,装在C盘,那么就是:C:\Keil\UV2。文件拷贝进来,放好。

     第三步,修改源文件:TOOLS.INI 。这个文件也在安装目录下:E:\Keil ,如图

     用记事本方式打开这个文件,在第一行后面添加一行代码:CDB0=UV4\STC.CDB("STC") 。因为我是把这个STC.cdb 文件放在了UV4这个文件夹里面,所以下面代码写的是UV4,如果大家是放在UV2这个文件夹,那么代码就是:CDB0=UV4\STC.CDB("STC") ,其它版本同理可得。如下图所示:

保存,然后关闭。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了,不信?打开软件看一下。双击启动文件,新建工程,输入工程名称,点击保存,弹出一个 select a cpu data base file对话框,如下图:

     点击下拉按钮,选择 STC ,然后点 OK。

     弹出选择设备的对话框,向下拉,有没有看到一大坨STC的芯片:

     点开 STC-STC89 ,有没有看到 STC89C52~~~~

网友:
学习其中一个就可以了,其他的型号看看就行

网友A:
STC单片机型号这就太多太多了,有很多的型号,性能不相同,功能也不一样。想要物尽其用,比较困难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C单片机型号这就太多太多了,有很多的型号,性能不相同,功能也不一样。想要物尽其用,比较困难!

说一说怎么高效率的器件选型,每次都很麻烦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方法,就是安装STC-ISP软件,点到"Keil仿真设置“页面点击”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“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