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信号完整性的测试手段都有哪些,哪种比较简单实用一些?

楼主(2022-09-23):
信号完整性的测试手段都有哪些,哪种比较简单实用一些?

网友:
    信号完整性测试的手段有很多,主要的一些手段有波形测试、眼图测试、抖动测试等,目前应用的比较广泛的 信号完整性 测试手段应该是波形测试,即使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幅度、边沿和毛刺等,通过测试波形的参数,可以看出幅度、边沿时间等是否满足器件接口电平的要求,有没有存在信号毛刺等。

网友:
    目前是测试方法还是比较多的

网友:
    大致分时域和频域。时域,就是示波器。至于哪些参数,就看你关注什么了。可以是眼图,也可以是波形,TDR,TDT。频域就是S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