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代码为啥会报错啊?谢谢

楼主(2022-09-23):
    ex=importdata('E:\Users\cst\s11.txt');
    data=ex.data
    ff=data(1:5,1)
    dba=data(1:5,2)
    figure(1)
    plot(ff,dba)

    这个txt是个1001X2的数的文档
他这样报错

    Subscript indices must either be real positive integers or logicals.

    Error in Untitled (line 7)
    plot(ff,dba)

网友:
    plot前看下ff和dba维数

网友:
    如果是纯数字文本,ex应该是个数组吧。或者直接用load吧。

网友:
    你肯定吧plot定义为一个变量了,clear plot然后在调用plot(ff,dba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