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个升压电路,结果输出等于输入电压?

楼主(2022-09-23):
    想做升压降压电路没有降压怎么整

    结果输出脚电压和输入脚电压一样,都是3V

网友:
    你的升压芯片没有工作,所以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。

网友:
    测量一下引脚1的波形和幅度,判断芯片是否正常工作。否则对照资料,确认一下R21和R22的阻值是否合适。

网友:
    电路都画错了,输入经过电感,又经过二极管导通直接到输出了,都没有经过芯片。

网友:
    这电路是错的

网友:
    仔细看一下参考原理图哈

网友:
    原理图检查了一下,没看出什么问题。从电阻的值上看,应该是升压到5V输出。原理图没错的,需要检查一下layout,以及焊接有没有问题,器件有没有贴错,一步一步验证。

网友:
    不带负载,输入输出就是串接了一个电感和二极管,输入当然等于输出吧

网友:
    看起来电路没有问题呀

网友:
   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

网友:
    你把R23换成19K以上看下。或者看有没有虚焊接的。从你图和手册看没有什么错。要么你焊错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