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啥稳压管不起作用?

楼主(2022-09-23):
在稳压5V输出上并联一个支路(15欧电阻+3.9V稳压管),希望得到3.9V电压,但测得稳压管两端电压为4.18V。重新测稳压管两端电阻,正常。请教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?

网友:
    这是因为稳压管的误差引起的,4.18V是正常的

网友:
    改为220欧就好了

网友:
    你的稳压管的误差值是多少?5%的肯定不是,应该是10%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