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LD计数延时问题

楼主(2022-09-23):
我想要在A_IN的下降沿开始,
给A_REG清零,然后每次来一个CLK的上升沿(不管A_IN的状态,只要CLLK上升),就给A_REG + 1。
请问怎么做?
以下做法可以吗?
always @( negedge A_in )
begin
A_reg <= 16'h0;
if (A_reg[15:0] == 16'hffff) B_reg <=1'h1;
else
begin
A_reg <= A_reg + 1;
B_reg <=1'h0;
end
end

但里面没有clk....
若always里面加入clk,又会每次clk都给清零了;
if里面又不能放“沿”做条件...
是指当两个值不等,就判断为“沿”吗?
那么你的意思就是把always里面换为clk吧?
这样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到两个沿放一起,可是cpld内部从输入到赋值就很快,判断时所需要的时间应该是和赋值的时间一样的,我想,这样就永远判断不到这个“沿”的产生吧?

目的是以下两种情况都形成一个结果(不受干扰)
_ _ _ _ _ _ _ _ _ _
clk _/ \_/ \_/ \_/ \_/ \_/ \_/ \_/ \_/ \_/ \_

__________ ____________
AIN1 \________________/ A_reg= A_reg+1

_______ __ _ ____
AIN2 \___/ \______________/ \___/ A_reg= A_reg+1

网友:
在always中写上一个复位信号rst和时钟驱动信号clk,两个共同作用,rst有效则复位,clk有效则计数,如此做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定义一个信号 把A_IN的值在时钟变化时赋值给它,用if语句判断信号和A_IN 的值就可以作为类似于沿的判断

网友:
可以试试楼上所说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