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的任何一个IO引脚是不是可以作为时钟输入口啊?

楼主(2022-09-23):
    我现在用ALTERA EP1C3T100C6片子,一个主时钟,另外还有3个时钟,这三个时钟是用来写入数据的,每来一个时钟沿写一个数据,这三个时钟是不是可以接任一个IO口上啊

网友:
   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,但是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,时钟过多可以会引起相互之间的干扰,处理不好就会发生数据紊乱的现象。

网友:
    时钟信号最好通过专用时钟引脚输入,否则容易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    放到专用的时钟接口上面.具体的是哪一个,请查看相应芯片的Datashee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