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9889SPCTR SOP-8 23V、3A、340 KHz同步降压DC/DC转换器

楼主(2022-09-23):
FR9889是一个同步降压直流/直流转换器,提供广泛的4.5V到23V输入电压范围和3A连续负载电流能力。在轻负荷条件下,FR9889可以在省电模式下工作,以支持高效率和减少功率损耗。
FR9889故障保护包括逐循环电流限制、UVLO、输出过电压保护和热停机。软启动功能防止开启时涌电流。该装置采用电流模式控制方案,提供快速的瞬态响应。内部补偿功能减少了外部补偿组件,简化了设计过程。在关机模式下,供电电流约为1μA。
FR9889可在SOP-8暴露垫包,提供良好的热导。

特征
低RDS(开)集成电源MOSFET(120mΩ/100mΩ)
内部补偿功能
内部功率良好功能
宽输入电压范围:4.5V到23V
可调输出电压降至0.925V
3A输出电流
340kHz开关频率
外部可编程软启动或内部600μs软启动
循环-循环电流限制
过温保护与自动恢复
OVP,UVLO
Hiccup短路保护
SOP-8暴露垫包

应用
STB(机顶盒)
液晶显示器,电视
分布式电源系统 网络,XDSL调制解调器

规格书预览

网友:
    这种低功率的装换器在电视盒子,机顶盒上应用的多,主要就是可在省电模式下工作

网友:
    340kHz开关频率,这个频率太低了吧!性能肯定不够强。

网友:
    优点:效率高:mos管的内阻非常小,导通压降远比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大同压降小很多。
缺点:稳定性不足:需要设计驱动电路,避免上下管同时导通的情况,电路较为复杂,导致稳定性不足